今天修好个T30 不开机

楼主(2007-12-26):
拿来就不加电,本来他的键盘开机键就不好用,现在是怎么也开不了,拆机后测试发现保险(F14)不通,更换后,开机OK,(此时没有接屏线)装机后测试一会就掉电,再开,故障依旧,测试保险(F14)又坏,再次更换后,出现了新的问题,屏暗,最终发现高压条上的保险(F1)也坏,晕点,再换,板上的保险(F14)烧,结果更换新高压条和保险(F14),IBM终于亮了,装机测试2小时,OK..小弟很是郁闷,是不是*脏话*作是有误才导致高压条烧呢,还请DX们指点,多谢了!!!

网友:
我刚看到F多少,我还以为是键盘上的按键呢。原来是保险

网友:
我也还以为是是键盘上的F14呢。。这兄弟修机可真搞笑。换来换去的

网友:
,F14本来就是用作保险管的,至于它会导致不开机,还是少见

网友(2008-02-19):
回复 网友A:

我的笔记本进水了 开不了电脑了  没找到问题呢

网友:
个人认为,遇到保险损坏的时候,不要单纯更换保险了事,应先多检查其相连元件是否有损坏后,确实没有问题后,然后再换!

网友:
不就是个保险嘛,还有这么多怪问题.......

网友(2008-03-24):
应算是高压条工作不良引起的故障。。。。。。。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这种问题也能碰到, ..

网友:
学习你们的维修当中.........................................

网友:
嗯,学习了,笔记本里的保险丝太多了。我查的眼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