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屏

楼主(2007-12-26):
今天修了个 INTEL的机器 开机有时电流能上来 外接显示器能亮 但是不外接就白屏    先修白屏测屏线的供电为0V  飞线3。3V到屏的保险上 结果这个3。3V也被拉底  为0。5V左右还是白屏  这机器是独立显卡的  单独的一个小板子插在主板上的 接口都加焊过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 问题  还有就是有时电流能上 有时候不能上是否南桥 或者北桥虚焊     请各位前辈指点   本人刚在学校学笔记本维修 自己找本子修理 老师也是爱理不理的 实在是没有办法 到这来求助  谢谢大家

网友:
检查主板上和屏上的屏线接口,看是否有短路现象!!

网友:
呵呵  找人教是很难的  没人愿意真心教你的  来这里求助就对了 呵呵。不过你好象没说明白哦,是外接时候就好了,还是外接是好的,屏不好,最好讲清楚!

根据你的描述按我自己的理解, 我个人认为 你首先要确定屏是不是好的,屏的芯片坏也会这样,还有就是你飞来的3.3V是哪里的? 最好拔了屏线看有没有3.3V 有的话就直接从这里飞,如果没有就查前面的MOS管;一般这样的问题很少是显卡,更别说南桥脱焊了,开始学应该先从小问题排查,直接做南桥万一不成功就糗大了,关键是学不到东西,是吧!

   我也是刚学的,才一年  希望以后可以共同进步!

网友:
谢谢楼上的 兄弟   我3。3V是受控的3。3V  屏线是好的 今天 我加焊了显卡 现在屏显示正常了 但是又出了个问题 只要机器安装显卡驱动后 就不显示了 然后蓝屏 重起   是不是显卡加焊的不理想   请指教  我的QQ号是42720692  希望能在论坛上多交些朋友 大家多沟通 共同进步   我遇到的问题也是大家学习的例题 谢谢

网友:
是显卡躯动没安装对吧? ,,,,

网友:
换显卡吧 要是没有就拆下来重做,要是你加焊就可以亮的话一是脱焊,一是性能不良  要是后者就必须要换了
我遇到过联想E255的一个就是外接好屏不亮  加焊855GME的北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