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一台DELL D600

楼主(2007-12-26):
昨天这机子就开始查了。客户称不能开机,前台接到的时候能开机能进系统但会死机。我拿到多试了几次,有时能显,有时能上电但不显示。不能显示的时候,电流在0.55A,没有变化,测BIOS芯片24脚有方波。这时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大小写的灯一直闪闪,大约几秒就掉电了。0.55A的电流感觉CPU没有工作。但有发热。以前也有遇到0.55A的,是内存不过。加焊内存槽。还是不行。今天早上到公司就重做北桥。重做北桥后每次都能OK。装机跑3D一切正常。还发现如果开机键右边两个灯一直亮着的话,就是没有找到内存。这是我第一次修D600的机子一些经验。它的这三个指示灯还代表着什么意思不知道。请有经验的师傅谈谈这三个灯

网友:
顶了,坐个沙发,是个好经验呀!!!
就是还没有弄懂那几个灯的意思呢,换需学习!!!

网友:
3个灯一起闪一起灭是CPU  中间闪和后面2个闪一般都是内存,时亮时不亮的时候你最好拆开看网卡,在显卡上面一点,BGA在上面的,用手压着要是没次都可以亮的话一般的BGA脱焊,有条件就加焊,要不就拆掉以绝后患,不过这么做以后就只可以用PC卡的网卡上网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朋友指点。我还到看到过说可测网卡旁边的一个供电管来看网卡有没有空焊

网友:
今天刚刚发现这个论坛,觉得真的不错,谢谢!

北落师门 -3 骗分帖

网友(2008-02-16):
d600北桥脱焊故障真不多见,不知楼主是怎么判断的,是根据灯闪吗,那么同样现象,如果是三个灯同闪又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
是啊,楼主是怎么判断北桥脱焊?同问。。。。

网友:
我是修主板的。拿到板子先压一下NB和SB看一下情况啊。

网友:
轻压南桥北桥显卡,如果是虚焊一般就会好的,但是力度要掌握好

网友:
为什么还是提示经验少呢??????看看我都多少经验了??

北落师门 -1 去看新手必读

网友:
好象中间的灯亮是可以显示了 没亮就不显示 还有右面那个灯亮就是冲电了没有就没有冲电

网友:
3楼实战型,其它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D600通病来的!

网友A(2008-04-06):
楼主,你好,请教:
      以前也有遇到0.55A的,是内存不过。加焊内存槽。还是不行。然后怎么搞到北桥呢?重做北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教:
      以前也有遇到0.55A的,是内存不过。加焊内存槽。还是不行。然后怎么搞到北桥呢?重做北桥就好了。

怀疑内存不过,加焊内存槽过后,就试着压北桥,压着北桥电流就上去了,显示了,就重做北桥了

网友(2008-05-14):
很好
这论坛真的很好,以后有时间经常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