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的AC97声卡只能录音不能发音是插口坏了吗?

楼主(2007-12-27):
设备管理器的声卡正常,插上耳机没有声音,但可以录音,解决方法只有安装独立声卡吗?

网友:
对了,补充一下,我弟弟家的电脑,因为侄子特顽皮,硬拉音箱的电源线,把音箱摔坏了,可能声卡的接口也坏了.

网友:
对了,补充一下,我弟弟家的电脑,因为侄子特顽皮,硬拉音箱的电源线,把音箱摔坏了,可能声卡的接口也坏了.

爱问 -8 不遵守版规

网友:
这种没技术的问题不要问喇
好像都不是人类的问题
版主们阿 删阿
连我这个也删了

网友:
先确定你的耳机是不是好的,然后把板子(耳机插进音频输出口)拆下来,用万能表两支笔轻轻刮一下,有没有电流声。。虽然笨了点,但可以知道是不是插口坏了,一般芯片不会坏的,结实得很

每个人都有一些问题才会上网叫别人帮忙,,,也不是谁一出来就什么都懂,,,什么叫没技术性,,,不懂就问,没什么的。
(偏激了一点,但大家来这里,无非都是想学点东西,谁都有困难。能帮就帮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