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清华同方797N显示器!!!

楼主(2007-12-27):
此显示器故障是无高压,电压都正常,二次电源是降压型,行场块是TDA9112A  26脚有激励输出。行管B级有-0.3V  可是无高压输出。G1 G2分别无电压。怀凝是高压包问题,但是手头没有。
  请问大家在有什么方法能准确判断是高压包问题吗??谢谢

网友:
向楼主所说各种条件无条件都正常了,还没高压,那就应该是包的问题了。只有换过后才能下结论。

网友:
飞视放供电,监察行电流.............仔细看看降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