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力支持本站!上传一ST160G硬盘固件及一些操作心得!

楼主(2007-12-27):
昨天接到一ST 160G硬盘.全盘红绿块.四个头.
接件后,问用户数据重要不,用户说数据已备出.填单,留下联系方法.用户就闪了.
开PCI 2.27
备出LDR.及ATA,(用时约10分钟左右)
开春华破解版,读出VEN与ATA 的BIN文件备份(注意:破解版的春华最好不要备份CHS文件,因为有时它对CHS文件支持不好.容易掉数据.).用时近30分钟.然后 ,清SMT.退出春华.当然也可以不退出.不过毕竟是D版,有些东西不信它.进PCI2.27
N2,AA,22.开始SF,回家睡去了...同时打开SF过程信息自动保存.......此固件内已经有了这个信息了.
未完.待续....

网友:
ST硬盘配合春华是不错
哎,可惜没有正版PCI

网友:
是用的春华贺岁版吗?一直用不上,XP和WIN2K都试过.刚入手双核单卡的PCI2.4, 能用它备份吗?

网友:
春华的D版是可以用的..只是对于USB COM终端好象不行.你得用接在主板上的COM口的终端就行了....当然.2.4的PCI肯定可以备的.你试一下.......用PCI 自带的USB COM线很多时候要死掉.或无法显示硬盘过来的信息...

网友:
2.4的PCI是不是可以支持7200.10的盘啊?说一下..

网友:
刚入手,据说只支持到7200.9.对了,能否说说你的春华使用环境及如何解决VB出错的.搞了好久都搞不定.

网友:
VB出错的情况没有出现.如果出了,也是说明此程序要用VB的库文件.因为他是用VB做出来的,这个可以理解....你去网上找点VB的运行库文件,如果还搞不定,找我吧.我给你弄:44334524

网友:
你的这个2.4会不会是假的呢?我的2.27都可以支持7200.9,,,,,,,你的PCI有狗没有?

网友:
看了你的02了
头 盘片都很好
成功率90%
恭喜LZ
160救回来了

网友:
现在在一半的地方有很多BAD,我正在处理哟.....前面的80G盘很好.不过在50%时就不对了.正在看日志.

网友:
看了你的02了
头 盘片都很好
成功率90%
恭喜LZ

网友:
修复完后.此盘以136G最终容量而结束.....不知道何故?????

网友:
LZ你用的是啥型号主板啊?如果是845以下的主板的话是认不完160G的,建议你换845以上主板用MHDD测试。

网友:
我是用的PCI的845的主板啊...就是接在ISA卡上,用MHDD看也是136G...

网友:
现在还看不到,等有了经验我也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2008-03-04):
不知道行不行呀,需要接卡才能用吗 我的160G低格都不过呀,但在XP系统下测试没问题,可用一阵就出现不正确的扇区,机子特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