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冠EMC 777NS 显示器不显!

楼主(2007-12-27):
半个月前该显示器需要拍一拍才正常,客人拿来我这里修,拆开查看电路板靠近行变旁边编号:IC 301  芯片型号:TDA8172  七脚直插虚焊,补焊后正常显示,交给客人拿回去说用了1天就彻底不显了。半个月后才拿过来,说他拿回去后她老婆用一天就坏了,他自己也出差去了,我晕啊。 还是要免费修,我修吧,这回问题不简单了,情况如下:

通电有高压并且显示器下半屏幕有光晕(半白晃动),上半部全黑屏,但是通电时间5分钟左右高压没了,电源闪绿灯! 以为是高压包不良,换一个,结果还是一样! 有高压时我量:G1=-17V 、G2=243V、 RGB=63V、H=6V 、行变1脚=109V (五分钟后 没高压=60V) 、

应该查哪里? 谢谢。。

网友:
还是场电路的问题,有可能8172坏,先量各脚电压看看。

网友:
电压:
1脚=0.5V
2脚=13V
3脚=10V
4脚=负10V
5脚=负8V
6脚=13V
7脚=1V

我试试换这个IC看看。

网友:
检查8172及外围元件。

网友:
更换TDA8172 芯片后修好了。   谢谢各位朋友帮忙。

网友:
谢谢这位朋友提醒,以后会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