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PE,满所有条件后,AGP不显示

楼主(2007-12-27):
一块技嘉845PE,诊断卡显示2625,各点电压均正常,AGP的AD阻值也正常,但是就是不显示,看AGP那些针均完好,没发现有歪针倒针.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无重写BIOS资料? 不排除BIOS的问题

网友:
换一个显卡试一下 遇到过这种现象换一张就OK了

网友:
小子估计也是显卡的问题,如果不行,把显示器也换换,看看针脚有没有断.

网友:
清除COMS试试啊  还有就是刷BIOS了么 ? 像技嘉 V星 845系列或是865系列的主板. 只要是主板各个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那就给主板升级一下BIOS的话一般都能修好的!(CPU底座虚焊除外)

网友:
测下AGP供电管电压正常不。正常的话刷下BIOS

网友:
你清洗一下显卡插槽一般就OK了!

网友:
BIOS刷了,            清洗了AGP还是一样啊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