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主板 系统供电高5v供电短路问题

楼主(2007-12-27):
ibm r40主板
系统供电高 sc1403its 5v输出的mos4816 管烧穿 更换后再次烧掉,
测试5v输出电感处对地短路 ,
请教 1 mos管 4186的资料 拿什么型号可以替代
2 短路如何进行进一步的确认,最后找到短路件
3 此电路有否易损件
资料
主板
供电短路

网友:
mos管是4816
打错了,
那个mos管是4816

网友:
要是这个故障的话,很有可能会坏一串的芯片,从南桥到网卡

网友:
要是这个故障的话,很有可能会坏一串的芯片,从南桥到网卡
有可能啊

网友:
5v供电的负载太多,逐一排除吧,很麻烦的。可以用直流电源加点试试,一般短路的地方会很热。好运。

网友:
可以外加一个5V电压,看哪个芯片有剧烈发烫,就是该芯片短路!!

网友:
加电是个好办法,在短路的5v负载处加5v电压,看有否发烫,如果不能确定,那只能逐一摘芯片了
[
]

网友:
按各位的思路我试试吧,
谢谢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2008-02-03):
逐一排除吧,很麻烦的。可以用直流电源加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