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阻多大的?

楼主(2007-12-27):
如下图,我到网上查资料,怎么看都不对...实测出来为808千欧,大家帮我看看吧,多谢了.
[
]
资料

网友:
还有,LAF0001的PDF资料谁能提供一下么?在网上搜不到.

网友:
是这个吗?
http://www.icbank.com/freesample/lcd/pdf/LAF0001-JC.pdf
你的电阻中间的颜色看不清,估计是个小阻值电阻,下面是定义。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657-1-2.html
[
]

网友:
谢谢张SIR,但不是这份资料,我要的是八脚的IC,全称是LAF0001
色环这个问题更郁闷,五个颜色是: 蓝 红 黄 金 黑
按色环电阻的标识方法:正方向看,最后一个颜色不能是黑色,反过来看,第二个颜色不可能是金色,很让人吐血.

网友:
620K或62.4欧都有可能,你可以根据电阻使用的地方估计一下要用大电阻还是小电阻。
因为这个电阻应该是5环的,不管最后一环是什么意义,62.4欧的可能性大。有些厂子的产品标志和通用的有些差别,所以我还说了个620K 。
8脚的芯片网上没有找到。
[
]

网友:
这个R107应当是个大电阻吧?

网友:
是,那就是620K了。
240K的电阻才下降50V,肯定是大阻值电阻了。
[
]

网友:
那个是 蓝 红 黄 金 黑吗
第一环看上去怎么象灰色呢
是灰色就820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请教一下张SIR,我在R107的左端测不到电压,而IC第二脚也没有短路,会是什么问题呢?
还有一点,R104的左端到场管(EOPF)的一脚,这一脚我测量是对地的,会不会是R109短路或者二极管穿了呢?还是设计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只有先挑开LAP0001的 第2脚,看看是否它的问题。还有R107本身是否有问题。
在断掉上面的供电的情况下,再去掉R104看看是否是左面元件的问题,依次验证。
稳压管及左面的电路都有可能。
[
]

网友:
是820K的。,没看错的话是一个启动电阻,第一个颜色是灰色,而不是蓝色。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可能是820K的了,我有点色弱,不好意思.
昨天没注意看R109的电阻只有1欧,所以怎么量都是对地的....
IC脚上的电压只有0.25V,应当是这个IC的启动电压脚,可是怎么这么低呢?很郁闷.

网友:
我也认为楼上说的对,你用万用表测试一下,估计应该是82K 的电阻.如果前两位为82的话,电阻就是好的撒,不管后面多少了撒,

网友:
觉得应该是820K,你测出来是808K,这个电阻的性能应该变差了

网友:
820K的五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