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742 开机保护如下 请教

楼主(2007-12-27):
HP DV1742 开机保护如下
接上电源 高级电源IC控制输出的3.3V 5V正常。 开机灯闪亮后保护断电
查了很多管子  最后发现内存的1.8V供电管输出对地阻值只有25
我没上内存也是25  是否说明“北桥挂”?

补充的是。 在接上电源待机的时候 MAX1999控制输出的19V转  3。3V 5V正常的 两组高端管控制脚电压为5V
点开关后  灯闪。 5 V和3。3V 的两组高端管控制脚电压小时  低端管控制脚电压变成 5V
再点开关也无反应   需拔下电源  等待低端管控制脚由5V下降到0V时再接电源才能点开关后有灯闪
19V的电压一直都没有被拉低的现象

网友:
一边开机,一边用万用表逐个点各个电感,具体看哪个电压没出来。对地阻抗25不能肯定就是短路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复。试过了还是不管用呀。因为开机的时候瞬间保护了  找不到无电压的电感

网友:
我的华硕A3000也是同样毛病

我有台A3000也是这样的问题
3V 5V 都正常,但开机就掉电
也找不到问题
因为开机就掉电,时间太快也没办法仔细检查

网友:
2楼和5楼朋友的方法都可行。都能找到那里的问题。关于2楼朋友的方法我觉得要借助示波器来测,我们数字万用表的反应有点慢没有示波器来得快。那天修一台IBM 600X的机子就是先用2楼的方法找到3.3V有问题后。再用5楼的方法找到具体那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