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3055可以直接代换以下这些管子:

楼主(2007-12-27):
场管3055可以直接代换以下这些管子:

10N03    15N03   20N03    45N03    50N03    55N03

70N30   75N03    80N03    85N03    95N03

一般MOS管的代换原则是:大小相同,P沟代P沟,N沟代N沟。

仔细向下看。楼主的认识有些错误。 CHINAFIX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
一般认为3055代换10N03,15N03没问题~
其他更大的就不要用3055代换了!

网友:
如果楼主全部都用3055来代换,估计客户转头就来找你麻烦了,最后那句话有道理

网友:
还没有试过,但现在支持一下,

网友:
我觉得还不如说用70N03代3055代9916还好些.因为3055太LJ了...

网友:
谁教给楼主的??

拿3055装到CPU的供电电路上试过没?

网友:
试过了。就是在斯巴达克主板试的3055

网友:
从理论和实用的角度,3055只可以代15N03以下的管子,以上的都不行。

网友:
对对,说的有道理,30N03以上的就不行了.

网友:
按楼主的顺序: 功率依次一个比一个大的。

10N03    15N03   20N03    45N03    50N03    55N03

70N30   75N03    80N03    85N03    95N03

那么反过来是可以代换的。 如:70N03代15N03 没有问题,因为功率大。

网友:
强啊
我一直都认为找一个外型一样的MOS管代替就好了啊

网友:
3055是绝对不能放在CPU供电电路中的...

网友A(2008-02-14):
引用 网友B:

偏偏见过这样的板!

可能就是楼主整出来的

我是高手:
我能把好东西修理坏。坏东西修理报废。
制造废品是我的强向和特点。
不为失败找理由,只为成功找方法。经验大于学问!
lrys5188@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就是楼主整出来的

我是高手:
我能把好东西修理坏。坏东西修理报废。
制造废品是我的强向和特点。
不为失败找理由,只为成功找方法。经验大于学问!
lrys5188@163.com

井底之蛙!别说3055,连702小芝麻那种,我都在810板见过做CPU供电的上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