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闪电的亮

楼主(2007-12-27):
为什么我的显示器有时候会突然很亮就好像闪电一样很快就没有拉 这是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
重点先检查虚焊,G1与视放板供电7V或其他电压排线间漏电也会这样。

网友:
主要还是视放板上多看看检察需焊或接触不好的地方,包括G1电路

网友:
虚焊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呢,也就是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

长风 -4 骗分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