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不放电开不了机器呀

楼主(2007-12-27):
请问个位高手 我们公司拿来一台电脑,拿来的时候人家都说好的。但是我发现开机出来没反映,必须把电源拔掉,然后把主板上的电池拿下来 彻底放电才能开机,而且只要不断电重起什么也没问题,机器也没超频什么的。不然开机所有风扇都转的 机器不自检,而且无显示。板子也恢复默认设置了。等断电以后 第二天又会有同样问题 ,有时候多开几次也能开出来。请问高手这个是什么情况,应该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
电池先换一个,看主板上有没电容大肚子,有就先换了,不行就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