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测试昂达P4GLM主板跑60

楼主(2007-12-27):
请教下各位,我有一台昂达P4GLM主板,原来有很多灰尘,放了静电后拿出去吹了下,结果回来就不能启动了。显示器是黑屏,放电后故障依然,拔出内存无报警音。拿诊断卡测试跑60.
麻烦各位帮我 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先谢谢各位了 !

网友:
跑B0一般为不过内存,重新插一下,清洗一下内存槽,COMS放电试一试

网友:
内存接触不好。用橡皮檫下内存的金属接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