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同仁和师傅看看这张照片[放弃维修]

楼主(2007-12-27):
前几天发过一贴,按照朋友的提示,我把32.768和谐振电容换了,可以一次点亮主板了,也算是修好了一半了,可是还死机,请看随本贴上传的照片(上贴可能沉底了,没有师傅会看到了,所以这里提一下原贴的名字“845要反复断电几次才能正常启动,何故?”)
这张照片是最新的故障现象,机器运行到这儿就DOWN机了,不往下运行了。能说明CPU已经选中BIOS了吗?还是有别的地方有故障呀?请大家给点意见和提示吧!拜托!
回信为盼!

到今天为止,我的那片8pe667终被宣判:南桥不良!
我的维修过程:
1、更换了32.768晶体以及它的谐振电容。
2、用我的威龙28+刷新了这片主板的F5版本的BIOS文件。
3、更换了主板上所有100微法以上的电解电容。
4、测量过DDRVDD电压2.5V、DDR_REF1.25V,SMDATA、SMCLK3.3V供电正常。
结合论坛上的一些贴子,最后确定:南桥不良。因手上没有专业更换工具,所以放弃维修了。

网友:
不往运行了。能说明CPU已经选中BIOS了吗?
这里谈不上选不选中,POST已经完成
检查一下内存相关

网友:
接下来不就到了内存了吗,诊断卡应该有码的啊,不行就刷BIOS吧

网友:
量内存的VTT_DDR 1.25V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我感觉问题还是在内存上,新手,别见怪哈

网友:
CMOS设置可能出错

在开机时屏幕上应该会出现一些提示进入BIOS设置的字符.大部分是按F12或F1\ F10进入后,,恢复出厂设置.我想应该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供电2.64V,VVTDDR1.32V。不知是不是高了点?

网友:
一开机就死机。不可能进BIOS的。。刷一下BIOS吧。楼主,

网友:
换个内存.刷BIOS GOGOGO

网友:
能点亮说明,晶振没问题了,再下来说是内存检测了,BIOS部份也过了

网友:
我修到一块出现同样问题的,最后刷了BIOS也一样,在此处死机,查来查去未查到故障,最后换了南桥一切正常了..

网友:
不知能不能进COMS设置?把BIOS刷一下吧,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但是刷BIOS也不一定都好,其实搞不懂,头疼呐!!~

网友:
你的数码卡跑什么数呢,

网友:
维修进程消息反馈

B0,从<<主板维修实用技术>>书上看,还有各位版主的意见,是不过内存的代码没错。不过供电和时钟没问题,可能是BIOS引起的故障。

特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今天晚上我自己已经把49LF002ABIOS芯片拆下来了,这个主板的BIOS没有座,是直接焊在主板上的,不过有焊台也不怕它 ,并刷入了8pe667.f5(技嘉8PE667主板的BIOS),现在是一次就能点亮,最终结果到明天早上,我再开机试试,如果能一次点亮,说明确实修好了。
我的这个贴子有点长,今天有时间回贴,还要感谢元旦放假呢。更要感谢大家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使我能顺利搞定这个板子,确实是学到了不少知识!真的很感谢大家!

今天一早开机,显示完显卡信息后就DOWN机了!!我真是晕了!
晶体、谐振电容换了;BIOS刷新了;
下一步要查哪儿呀?师傅们,请教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28+多少钱一个,好不好用,,,,

爱问 -4 不遵守版规

网友:
回复 网友B:

2年前的价格,600,个人用还行,如果量大,不建议选这个。个人观点,这款还是不错。
不该回复,刚看到你的经验被扣了4分呀。

网友:
今天修个和楼主差不多的的板子。是给内存供电的MOS管坏了。换了就好了。不知道楼主是不是也是它的问题。有时候量管子是好的也不行。换个试下吧。反正也不太费事。

网友:
会不会是北桥虚焊了呢,你把北桥用力压下再开机试试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那里上了独立网卡才这样,取掉网卡就OK

网友:
今夜将主板上几个大电容换了
今天晚上下班回家后将主板上几个大电容换了(CPU供电滤波7个1500UF/6.3V、NB内存供电6.3V/1500UF1个,)到明天早上开机试试再说,还有好几个大电容没换呢,如果还不灵,周末再换!现在已经是凌晨了,先到这儿。
感谢大家的回复!如果修好一定告诉大家!

网友:
今天晚上将主板上几个大电容换了
今天晚上下班回家后将主板上几个大电容换了(CPU供电滤波7个1500UF/6.3V、NB内存供电6.3V/1500UF1个,)到明天早上开机试试再说,还有好几个大电容没换呢,如果还不灵,周末再换!现在已经是凌晨了,先到这儿。
感谢大家的回复!如果修好一定告诉大家!
刚才以为网络中断,没有发送成功呢。没想到发了两篇,请斑主删一贴吧,不过我不是故意发的。请不要扣分了。谢谢!
[
]

网友:
真不知道再测量哪儿了
这片8pe667真要我的命了:
1、换过长城350W的电源,不灵
2、刷过BIOS,换过谐振电容
3、更换了100微法的电容。
还要检测维修哪儿呀?

网友:
昨天去中海了
昨天又拿板子去中海电子市场,这是第二次去那儿了,还是让那个师傅测的,奇怪吧,在人家那儿代码一路高兴地跑到26,完全正常,可是一到我那儿就不灵了,每天早上还是老样子,真是郁闷!
人家师傅说,你回家把光驱、硬盘都拔了,看能不能检测通过!今天早上一测,还是老样子,512M的内存好象就测试到一半时就DOWN机了!可是这条内存在另一片板子上是完全正常的呀!
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还是板子有故障!有可能桥不良!
[
]

网友:
内存和板子可能会有兼容性问题哦!换个内存试试呀!

网友:
问题就是内存或者是南桥问题上了。
INTEL的板检测内存SPD信息比较严格。你的板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

网友:
结果:南桥本体不良!
结果:南桥本体不良!
手上无专用设备!暂不维修。
到今天为止,我的那片8pe667终被宣判:南桥不良!
我的维修过程:
1、更换了32.768晶体以及它的谐振电容。
2、用我的威龙28+刷新了这片主板的F5版本的BIOS文件。
3、更换了主板上所有100微法以上的电解电容。
4、测量过DDRVDD电压2.5V、DDR_REF1.25V,SMDATA、SMCLK3.3V供电正常。
结合论坛上的一些贴子,最后确定:南桥不良。因手上没有专业更换工具,所以放弃维修了。
[
]

网友:
估计是内存问题
到检测内存就不动了。估计是内存问题

网友:
楼主,你试试不放在机箱里 测测,如果能通过,的话,那就是主板上和机箱金属部位接触引起的,我遇到过一次,因为你在别人那儿能通过

网友:
是啊,修好一块主板实在是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考虑全面才能找到问题的所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正是没有放到机箱里,现在还在桌上摆着呢。现在还是要复位好几次也能启动起来,使用也没有问题。这贴子也是用这台电脑回的。

网友:
原来是桥的事!
这中司机的情况有许多原因

网友:
应该是桥,我觉得应该判断一下是否虚焊

网友:
上面的故障我以前遇到過,好像是在檢測CPUid的時候會出現這種狀況,量量CPU座子是否OPEN,或BIOS問題

网友:
我遇到了跟楼主一样的情况.我的是845GV的主板.提示一模一样,,我最后解决的办法是:换了一个主机电源...然后正常开机......
因为电源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