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屏不好使的问题。

楼主(2007-12-27):
ACER ASPIRE 3040的本本。切屏不好使。如果此本开机状态,外接显示器则外接的不亮,只是本本的亮。如果关机状态下,外接显示器,再开机,则同时亮,但切屏按FN+F5,无反应。本本正常使用。大家帮忙讨论下。我查过官方网站,未果。

网友:
是不是键盘的问题还是软件什么的问题

网友:
可能BIOS有问题,刷新一下看看。。。。。

网友:
看功能键是不是好的。调节亮度看看,如果功能键好的话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或把COMS设置到出厂状态看看

网友:
我是ACER售后  你说的这情况暂时没有 返应过啊

网友:
楼上的大哥,帮帮忙啊,我的本本一直就这样,以前没用过切屏也不知道,最近才感觉到这样的。我去官网没找到我这款杯子的资料啊。帮忙解决下啊,谢谢。真的没办法了。别的什么都好使,什么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