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没有输出什么问题

楼主(2007-12-27):
GV 845pe 1117有5V输入,没有3.3v输出,问题是什么,,,,

网友:
请在论坛搜索:1117

网友:
查ADJ端的电阻,或OUT端有无短路。

网友:
是在南桥旁边吗?试一下1117芯片烫不烫手

网友:
你先换个117试试,一般就是南桥坏啦 :)

网友:
有入 无出,两种情况,一。真的没出。本身坏了。二。输出被拉没了。有短路或反馈保护。

网友:
查1117 3.3v端有无短路,没有的话换1117,否则可能比较麻烦了

网友:
有两中可能1.是1117坏了
2.南桥坏

网友:
学习中,问什么AGP的电压有问题南桥也会跟着发烫呢?

网友:
路过,学习中,首先谢谢各位高手,老师们的点评

网友:
如是入南桥的话,可以说百分百桥挂了,

网友:
谢谢个位高手,问题解决了,,,不过很郁闷是南桥的问题,,,,,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不过问题找出来是好事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