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tclmf707A显示器已修复

楼主(2007-12-27):
一台tcl显示器型号为mf707A开机马上保护锁死,要断电一会再才能开机同上,在二次电源输入前接负载,断开/后级正常,在二次电源输出端断开后级接负载,灯泡表现为,微亮,亮,很亮,保护,锁死,前面这些步骤都是在没上行管的前提下做的,实在查不出原因了,上行管,把二次升压管拿下来,怕烧行管.加电试机,高压包,叭啦叭啦 打火,是不是高压包引起的,想不明白是如果是高压包的问题的话,为什么在断开高压包接二次电原负载时候为什么也保护?二次反馈电路查了没问题,手上没这高压包....

网友:
换包吧,我修过这个机器,也是换的包。

网友:
建议换包后再说。

网友:
高压包内部打火直接更换高压包..这款显示器不需要行脉冲便能直接升压,所以灯泡会很亮.由于电源负载能力大小和升压电路检测的原因.所以微处理器很快便锁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汗一个,,,,是不是字太小了没看清楚

网友:
谢谢各位的支持,等我包到了,在跟大伙说说,结果...

网友:
谢谢两位版主和其他朋友的热心支持,小弟的显示器换高压包已修好,不过修好后发现前面按键般开关也坏了,不过小弟算是见识了,这款机,不接二次升压管高压包也不工作

网友:
换包搞定了啊。又学了一招。不错。支持原创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