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线网卡与天线的接法

楼主(2007-12-27):
查了一下main和aux 分别是主接头和辅助接头的意思。

天线有两根黑色和灰色,请问两种有什么区别,是都可以接的吗?

网友:
这个还没注意,前天拆了一个明基6000K 的机子带无线网卡,2个天线,倒没注意接线的问题,机子修好客户也拿走了,

网友:
规定灰的是主口,黑的是辅口,但是根本无所谓,随便插

网友:
随便接没什么问题的 要是按规定的话就是M接灰(有时候是白)A就接黑的,没关系的

网友:
随便插拉 :) :) :)

网友:
学习啦main接灰(白)aux就接黑的

网友:
可以随便接。不过听说会影响效果。还是老实点好。那天客户跑来给你说拿回去不好用。别让小问题影响了自己

网友(2008-03-10):
学习了,谢谢,麻烦有人可以给做个这样的教程吗?

网友:
白的是接MAIN的,主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