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56S怪毛病

楼主(2007-12-27):
高压烧了C5707,换了高压变压器和相关的元件后开机屏亮
但是显示的线条非常的粗,好像分辨率变低了一半了。而且色彩变得花花绿绿的很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会不会是拆机的时候动到屏线了,或者屏线接口有氧化了

网友:
屏线是肯定有动到,但是查看了下好像没有接触不良

网友:
怀疑驱动有问题  或换一个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除非这机之前就有这种故障,一般BENQ修高压部分不会出现这情况,或者是拆机时不小心动到哪里!

网友:
这现象还是第一次听说,望楼主修复后一定回来说一说

网友:
应该是屏线没有插好,或者是屏接口脱焊.仔细查查这些地方.

网友:
还是高压板没修好的情况在查查今天与到和你一样的修好了

网友(2008-01-27):
现在显示器都能亮啊,高压板应该没有问题吧?
能不能说说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明基高压板问题一般不会引发这种故障.更换一台主机试一下.不行的话.用通用驱动板代换.

网友:
已排除主机的问题,驱动板能否只换MCU就可以?

网友:
不知大哥修好了没有。告知你的关注者。谢谢

网友:
现在显示器都能亮啊,高压板应该没有问题吧?
能不能说说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