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845主板问题,求助.

楼主(2007-12-28):
就把出现的情况向各位老大汇报下,安装系统会出现好几次死机,按reset重启开机点不亮,只能强制关机再启动,才可以点亮.安好系统,有时候会无缘无故的重启,重启有时可以进入系统,有时会出现死机,死机时按reset键还那样子,只能强制关机再重启才行.还有电,电源,内存,CPU,风扇,都排除法过了,都没问题
点不亮

网友:
有没有人懂的啊?懂的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
看一下主板滤波电容有没有鼓包的,刷BIOS

网友:
硬盘你有换过吗?
这样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换下硬盘试或者IDE线。
再就要保证主板的洁净的。

网友:
都替换法过了,能换的我都换了,还是那样子的毛病

网友:
有没有检查各个供电点是不是正常?查一下全板的供电

网友:
这种软故障排查起来很麻烦啊 ,可能是那个元件性能不良 不行直接换新板了 反正是杂牌

网友:
是CPU旁边电容的毛病,换了,现在好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路过学习了,这样的问题下次我就有些经验了

网友:
还是看一看 主板的电容有没有鼓包的
在我维修主板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大部分都是bios的问题你刷一个bios 试一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