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78G CRT显示器屏幕放电

楼主(2007-12-28):
明基 78G CRT显示器屏幕放电,如何解决!

网友:
不知你说的是不是高压帽打火,如打火只需将周围用纸擦拭干净即可,若高压帽烂了还得更换一个。

网友:
明白你的意思了。猜得不错的话,是CRT表面涂层被破坏了。你显示器的屏幕表面肯定很“花”就这些裂缝之间在开机和关机的时候会产生放电。这是你平时擦屏幕的时候用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擦了。破坏了表面涂层。

网友:
:D :D 呵呵,老机器了!
应该是这样吧,谢谢了!!!!!!!!!

网友:
板主说的对应该是防静电涂层破了,我有一台明基77G屏幕打火放电没法修

网友:
个别严重放电的.也有高压包和像管引起的.但这时显示器肯定没法正常使用了.

网友:
我有一台就是偏转线圈对着石墨尘打火.然后屏幕边缘对屏幕中心打火.只是开机瞬间会..用水放屏幕.被电得利害..不关机都不会有...........搞得没得修了..高压包换过了..估记是显像管完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