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键盘不亮,系统照常进入!

楼主(2007-12-28):
自检通过,系统照常进入,就是鼠标键盘不亮,换了N个也不好用,请高手指教!
(USB鼠标和键盘也无法使用,键盘灯一直不亮!)
[
]
使用

网友:
这种问题无非就几点:a:有可能是键盘鼠标坏了b:主板上键盘鼠标旁边有个跳线你跳一下看c:有时候系统的某些软件也会使键盘鼠标失灵d:在就是你用usb的键盘鼠标试一下.确定是不是键盘鼠标口坏了,直接换键盘鼠标.如果还不可以话就只能查一下键盘鼠标和南桥的联线了!按照维修程序一步步的查!

网友:
先拆键鼠插座后边的排容,不行换IO。

网友:
看看键鼠口是否老化
看看5V供电你量一下个点的阻值
不行就换I/O

网友:
用接地法测量一下PS接口是否良好,PS接口和I/O之间的是否导通
最后就是I/O有问题了

网友:
如触发的一瞬间键盘灯都没闪亮过,多半是供电保险烧断或跳线接触不良。

网友:
USB鼠标和键盘也无法使用,键盘灯一直不亮!

网友:
查一下第三针VCC供电是否有
A查键鼠口后的保险是否烧
B跳线是否对
C跑线路到南桥
D换USB的试试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吧,可可.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果是供电的问题。就供电不足吧。。。。该怎么修??

网友:
不是供电不足,是更本就没供电.从接头处开始跑线路

网友:
不可能同时坏,换下接口看能解决不,要不就IO的嫌疑啦,同时出问题啥,你想想看

网友:
新手跑不来线路,就直接飞5V过去,这个不要说也不会哦

网友:
两个都不亮,说明5V供电没到,你可以跟线,一般有个跳线,一边供5V,一边供5VSB,从这里一般通过472的电阻,0欧电阻(或电感)到键盘接口,出来后经旁路电容入地。这种可以先吹掉旁路电容,再测排针上有没电压,一步步查。先把电压修出来。如果有电压还不能用,则可考虑更换接口,更换I/O。

网友:
这类故障多是启动后频繁拔插键盘或鼠标引起I/O问题。

网友(2008-02-28):
我的主板也有这个问题,谁有键盘接口的原理图?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到一样,正在寻求中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