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关启动不了

楼主(2007-12-28):
今天我的电脑按开机键没反映了,把它拆了出来强制供电就可以启动起来,重启键和关机都可以的。就是开机没反映,,这到底是什么回事

网友:
INTEL D845WR主板问题

今天我用了一个P4 2.4的U 上INTEL D845WR的板上 只检测到有1.8的。而在ASUS 845 可以检测到2.4的 请问这快INTELD845WR可以刷新BIOS提升频率吗?

网友:
到新手区去看看吧,如果学来修自己的电脑,就没必要了哈,

网友:
看看是不是按键开关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