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课堂:认识主板元件(1)

楼主(2007-12-28):
新手朋友进来认认主板元件,学点东西,也长点分数。-------认识多少不要紧,在后面跟帖。不许灌水!
第2图是同一截图的反色图,主要是为辨认元件数值

网友:
3、是Poly Fuse,说是压敏电阻?

1、没什么印象,向张SIR请教

网友:
1下面是32.768晶振 INTEL原装板加了塑料套!
2是什么?是个双MOS管吗?

网友:
谢13版的指点,INTEL原装板为什么加塑料套?为了显示高端,还是其它设计时考虑?

2上面显示93C46?是EEPROM?

网友:
我只认识5,是USB扩展接口
请张先生多多指教
3,是不是15.2欧姆的电阻呀

网友:
1    我看也是晶振
2    93c46是1k位串行EEPROM储存器 这要是主板子的话应该是网卡存储芯片
3   保险电阻
4  0欧姆电阻
5  usb接口

网友:
其实这些答案大多数可以从板子上找到的。楼上版主所说基本上都是对的。
1。晶振,边上有768KHz字样,说明是32.768kHz是实时钟晶振;有些主板加了个塑料壳,我这里也有这样安装的板子。
2。是93C46的芯片,这个芯片有2种,一种是楼上版主说的1k位串行EEPROM,另一种是256 Bit/1K 5.0V CMOS Serial EEPROM,所以有2种可能:版主说的一种,还有可能就是CMOS芯片(不要和BIOS混淆了)具体可以用下面的网址看一下。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93C46
3。绿色标有X15是1.5A的保险,仔细观察可以看到板子上有标示的。
4。电阻上标有000,是0欧保险电阻。起保险或连接作用,也可以焊下来后在板上测试电流。
5。2组USB接口排针,如果不清楚插线方向可以打电阻找到接地针(对地0欧),连接顺序为VCC,D-,D+,GND,GND。当然也可以上电量电压,但不上电打电阻比较安全,不会有不小心损坏的问题。

网友:
答4#:Poly Fuse压敏电阻

  这种压敏电阻的主要作用便是提供过压保护。只要在其通路范围内的元件工作在正常范围内,其阻值不会变化。但是一旦通路内电流发生变化或者电压剧烈波动,该压敏电阻立即大幅度调整阻值,从而第一时间保护重要的电子元件和芯片。事实上,这种电阻的工作方式很像我们常见的保险丝,只不过它更为精密。主板上的Poly Fuse压敏电阻一般为绿色、红色或者黄色的贴片小元件,但是由于其成本不低而且要求较高的贴片工艺与设备,因此不少低价位主板中几乎绝迹。我们并不能说没有这种Poly Fuse压敏电阻的主板就一定不安全,但至少这令主板失去如今非常实用的保护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找了一片板看了,上面的P160是标的F,我想如果是压敏电阻应该标VSR之类的?
而且保险电阻是电流过大,熔断。压敏电阻是两端电压正常时电阻为无穷大;电压过大,其电阻急剧下降。网上的资料比较混乱,自己也搞得晕晕的。

保险电阻上面标X15,我知道是1.5安的意思,有时标着1X1和P160 P110就不知道了,再向大家请教。

网友:
1X1是1A的,有些东西不好找规范说明。边上标F就是当保险用的意思,有时0欧的电阻也有标F的。

我查了原厂资料,也没有明确说明,不过160,110都是表示保持电流Ih的,从他给的范围来看应该分别是160ma和110ma。

网友:
93C46

第二个这个芯片怎么判断他的好坏啊!谢谢

网友(2008-02-13):
现今主板的电容都固态电容,看上去与电解无异,也成为不法商家的汽骗伎俩,请张生介绍一下.

网友:
问一下楼主:X260那个元件,外面是金属的那个是什么啊?等待中……

网友(2008-04-18):
压敏电阻?似乎不是,只是保险丝。
压敏电阻应该是正常电压下表现为断路,高电压下表现为通路。与地线相接,用来防止瞬时过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