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太懂电路图的朋友来顶一下

楼主(2007-12-28):
我下载了一些电路图,发现并不是完全可以看懂,当然这跟我基础薄弱有很大的关系,但我想在这里的朋友中肯定也有很多跟我一样的人存在这样的困难:就是有图却不能完全看明白,所以在此请手中有电路图基础知识的朋友做出大度的贡献,使大家共同进步,谢谢了!

网友:
把高中的物理学一下,就能大致看懂了。

网友:
高中物理学完就能看懂是路图!不可能
高中学完只能认识电路图上的符号!

网友:
符号我也认识啊,不是一点也不懂,是不能完全看明白,有的图纸走向不是很明白,不知道有没有专业介绍这个方面的书籍或资料,在网上查也没查出什么来

网友:
"想完全都看懂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是专门搞研发的"这话有些过头了,只要不断地学习最终看懂不是问题。

网友:
我现在专门搞了一块IBM R50主板和图纸 对着看,希望能够把这块板电路全部看懂。

网友:
电路图分块来分析会比较好懂一些的呀

网友:
多看一些电路分析的书籍,比如无线电之类的

网友:
看R50不如看T40,Intel的芯片组,IBM特有的三个芯片。而且网上相关资料多。这些都值得你看T40。它具有代表性。R50我记得好像不是I的芯片组。如果你看了I的芯片组再来看其它的芯片我觉得要好些。

网友:
是的啊,大家共同进步,有钱大家挣啊

网友:
看看三本书 电路分析  模拟电路  数字电路  之后再看电路图就容易多了

网友:
我自己觉得英文水平与多大程度上看懂图纸之间有必然联系,正比吧。
看电路图要先能化整为零,就是要具体到各芯片,然后再化零为整,也就是将信号相连,明确地知道信号走向。
另外T40的确经典,而且资料颇多,容易入手,要专门“挑软柿子捏”,这样效率高些。

网友:
教你一招.下个T40的点位图,找块料板对照跑下一下线路,参考一下资料,你就会清楚好多!

网友:
知道各个芯片之间的主从关系,也就是信后从哪里流到哪里。这样你跑线路就有了方向了。

网友:
应该弄一些带中文注解的线路图,毕竞通篇几百个英文简写,而且是计算机专用词,太难记

网友:
还是先看关键的地方吧,或说是检测点,其它的地方作参考就行了,用不到都懂呀!!!

网友:
兄弟们啊!谁有点位图,给兄弟也来份吧?我是虾修啊!

网友(2008-02-17):
搞个T40的整板讲解会有点帮助

网友:
LZ电路图上传一下让大家看看
一块研究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