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848pab通病?

楼主(2007-12-28):
接到一批富士康848pab的主板,现象为用一段时间自己关机。这种现象谁遇到过,应该如何检测?系统问题、bios设置还有什么元件发烫等都可以排除。谢谢高手指导下
通病

网友:
是否是供电管有问题,用一段时间发热了就不行了

网友:
用了几天会有一次自己断电关机了,并无规律性,这批都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