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如何维修鼠标

楼主(2007-12-28):
本人有一个力胜的光电鼠标
刚开始出现问题时的症状:移动正常,左击建失灵,右击建正常,不过如果把它拆开一会再装好,一切都正常了
症状加重:发现红外线光很弱,不能移动光标,左右击正常
希望高手可以指点如何维修

PS:由于不清楚这里能不能发这个帖
所以就先发着
版主如果觉得不行
那就删了吧

网友:
一般都是线断。刚巧俺修过一个力胜小光电还带个磁环的,螺钉很变态,三角的,一般螺丝刀拧不开,但最后发现断线在插到主板的那一端
-------------
你这个象断在鼠标这一端的,剪掉5厘米,重新焊一下线好了

网友:
更换发光二极管试试

鼠标问题除了大师说得线断了,就是发光二极管和微动开关,还有光学透镜这些出得问题比较多

网友:
我的光电鼠也有这种毛病,有时就不会发光了。

网友:
不想说拉
那个烂鼠标前天我拆了
线也重新焊接过了
还是只是发一点点的光
后来我拿把螺丝刀短路了下那个集成块的两个脚
它的灯一下子就亮起来拉
一试
还一切正常了
用了不到5分钟又挂了
请问这种情况如何维修啊
谢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