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关于775CPU带灯负载的使用问题,请教张先生

楼主(2007-12-28):
我是一个初学者,以前没用过带灯负载,刚从欣欣那里买了个775的带灯负载,看了说明书,书上说主板正常情况下,负载上的灯应该是全亮,但是我用几块好板子点,有两个灯LINT1和LINT0,这两个灯不亮,到底是什么问题,这两个灯有什么用,请问张先生,谢谢!!
cpu

网友:
有两个灯不亮有些板子也是正常的,3个及以上肯定有问题。论坛上有人说过。我没有使用过,所以不太了解。

网友:
刚刚问过欣欣了,她说是负载的问题! 谢谢了

网友:
灯不亮的时候,就打一下对地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