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的问题5V的电压经过一个4.7K的电阻,它还剩多少 ...
问个简单的问题5V的电压经过一个4.7K的电阻,它还剩多少V啊!

楼主(2007-12-28):
问个很基础的问题,一个(好算一点)1V的电压经过一个1欧的电阻还剩多少V啊?
简单

网友:
这是不可能回答的问题,因为电压下降多少还与电流大小有关。后面的负载电阻小就下降多点,大了就下降少点。

网友:
建议楼主买本电子元器件类的书看看,串联分压,并联分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简单的问题”还要问别人?请教应该是虚心的,这样别人才会好好的给你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