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正S260(已解决)

楼主(2007-12-28):
方正S260不加电
无待机电压
怀疑IT8510损坏,那位有IT8510E的资料

谢谢!!

网友:
方正S260不加电
无待机电压,3V 5V 全无,开关按钮上无高电屏
跑线得出开关上的高电屏是由3。3V电感提供(MAX1632产生的)
故障是人为破坏,S260用的供电芯片是MAX1632,被人为换成了1631所以不加电,更换成1632后故障排除!
与IT8510芯片无关,感谢我时代!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1632被换成1631了啊? 是不是 有图纸啊? 贡献一下大家学习学习嘛

网友:
- -!
1632和1631的图纸一搜一大把啊,他们两个最明显的区别就是第四第五脚的接法了!仔细看一下你也能发现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