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开关三极管

楼主(2007-12-28):
请问各位大侠:E13007可以用E13005替换吗?

网友:
电源二次管子.一般电源可以代换.

网友:
E13007也可以用E13009替换。我昨天还用那。

网友:
E13009功率比E13007大吗?前者300W后者250W,有这种说法吗?

网友:
13007不能用13005代,13007是75W,13005是50W

网友:
13007是三极管,常见用在ATX电源中,,,13009应该功率大些,

网友:
元器件代换要考虑作用和带负债能力,也就是功率。它们之间作用相同,功率13005<13007<13009,一般300w电源用13007,at电源用13005,功率在200w左右。大于300w电源用13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