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改电视机偏转线可以直接用吗??

楼主(2007-12-28):
显示器改电视机偏转线可以直接用吗??
有那位师傅能帮助多多指教。。。。

网友:
场偏转要改一下串并联方式,
行偏转要串一个变压器,调节行线性的电感量。

网友:
要根据不同的电视机板来说了。有的板场是不需要改的,不过多数行都要改,显示器中的行都是两组线圈并联的,一般的板要改为串联。再根据图像的现象串合适的变压器(电感)。

网友:
改的方法是有了,但是不赞同改电视的偏转
效果不理想..
要考虑一个问题,偏转角相符, 改了后色纯是否能调好呢,还有如果行偏转不匹,不定期烧行管有得你忙了,又花时间

网友:
需要改动一下  并联改串联。。。。。。。。。。

网友:
除了行场偏转要改成串联欢会外,有的尾板对不上台阶还要改,真是太麻烦了。

网友:
而且改过以后的电视机都是又枕型失真的,,全部都是这样,没有办法的....
我一点都不喜欢.

网友:
场偏转要改一下串并联方式,
行偏转要串一个变压器,调节行线性的电感量
!!我改过的~~

网友:
与行偏转串的变压器可用磁心绕制,可以先多绕些线,装上后再按要求进行增减

网友:
谢谢个位师傅发表的经验和建议。兄弟我收下了。在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