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本本,开不了机的~

楼主(2007-12-28):
今天遇上有个本本要修,我是第一次修本本 ..拆了好久,终于拆散了.
我对台式机也是二两技术,本本里供电好乱,东一块,西一块的,
这个本本用户说是难开机,我试了好多次,没拆开前是开不了机的,且任何指示灯也不亮,
拆散后,接显示器能开得了一次机, 以为是接触不良,但是除了屏板,高压板,外接扩展等也没多少接口的.
要是以台式机的维修方式,无从入手,所以在此求助本本版的高手帮帮忙,解答我一些问题.
指示灯不亮,但是19.3V是一直有供到南桥周围的高压板插口,和其他几个地方.
由于不懂此本本的开机电路是南桥内部还是外电路,查南桥的贴片电容又没供电,想找待机电压,查了好多电容都没个5V,或3.3V的,
只有量出好几个19.3V,此本本又都是贴片的滤波电容,只有一个金属电解, 对于我修惯了LCD,CRT的来说简直是折腾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过 你把那个小的功电板装好,测有没3.3V和5V,有的话换背后那个最大的芯片,负责开机的,如果没芯片也可以加焊一下,要是没3.3V和5V就要查哪里有短路或换1632了,芯片在背面,检测点不好量 我也说不太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本本波的回复,我已经找到了5VSB输出,现在正在查开机电路。。。

网友:
南桥旁边有块IC,应该是开机蕊片,型号是P15C 3861Q 有几个脚电压分别为1.3V/2.4/3.1~3.4波动..
在网上查不到此IC的资料...此IC是24pin

网友:
期待楼主早日解决...
期待楼主的过程....

观注中!

网友:
给斑竹顶一下!!!关注中

网友:
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啊,急死我了啊 ,我现在也是对本本有兴趣了啊

网友:
怎么样了,我的本本和你的一样

我的联想E600A 有3M 5M就是不开机
我怀疑KB910Q坏了
KB910Q是不是IO啊
那位朋友有这个芯片的资料啊

网友:
希望板主能早点修好,把经验贴上来,能让我这样的初学者有启发!等待中。。。

网友:
感谢各位朋友支持,只是我令各位失望了。
估计南桥虚焊吧,后来用手按紧南桥开得亮一次~
可惜~我修不好了啦~ 客户催得急,放了几天修不好,都装好还给客户了。~

网友:
这个主板是compaq的n610c主板。1632很少坏的。你看看有没有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