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815主板开机一长两短响,诊断卡走到7F就不动了

楼主(2007-12-28):
一块捷波815主板,开机一长两短响,诊断卡走到7F就不动了,量各路电压均正常。各跳线也正确无误。不知从何下手。请高手指点。一长两短响经查资料是“显示器或显示卡错误,检测显卡和显示器”,但不插显卡仍然一长两短响,仍然停在7F。但7F却找不到是何含义。
可以复位,也有片选信号,我倒是忘了查显卡供电,我马上检查。

爱问 -4 不遵守版规

网友:
7F有的主板能亮机了,具体啥意思我也说不上来

网友:
请问你说的那块捷波815板子,当跑7F以后能不能复位?有没有片选?

网友:
刷个BISO式一下啊 也有可能是显卡兼容不好啊 !看看有无短线 啊 !最后判断北桥

网友:
看下控制显卡电压的三级管
以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7F一般是第2屏检测完毕,发现无法从软驱引导或硬件配置改变,提示按F1继续或DEL设置,如果按F1后应跑FF。

网友:
这种情况我感觉还得查显卡供电电路.修好了说一下具体情况.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下

网友:
显卡供电或数据线,看看,以前也经常碰到过

网友:
看看显卡的槽是不是脏了,查一下供电正常不?

网友:
看来显卡电路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2008-03-01):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哟,只差一步就显示了

网友:
看来显卡电路的可能性比较大  ,查显卡供电电路

网友:
28号发的帖子要查显卡电路,查了N个小时了。主板修复了吗?如果还是老故障,那就刷下BIOS。

网友:
应该是兼容性和显卡电压方面的问题.再不就是接触不好,希望把最终结果放上来,呵呵

网友:
应该是显卡,可能是接触不好,希望看到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