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的话题

楼主(2007-12-28):
无知的话题我想问下大家如果要是写程序。要把那个腿少的那个快卸掉吗。在有MUC是那个腿多的那个吗。能这写东东的时候。是不是都要把这两样都卸下来,望知道的讲下

网友:
MCU要写程序不一定都要拆下来,因为现在很多MCU都支持ISP烧录,具体就要看MCU的型号,还有你的编程器及软件可以支持哪种方式写程序,图上的板子,用你的话说就是"腿少"的那个是MCU.品牌机的MCU上面,一般都会有一张程序标识,标示程序版本号.~~~~~~~~~~~~~~

网友:
现在有很多都支持在线刷写的,只要有个好编程器连屏都不用拆就可以文以读刁写了。

网友:
只要支持ISP的可以在线刷

网友:
楼上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只要支持ISP的可以在线刷?
。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那位师傅可否说得细一点...我有刷BIOS 的编程器.可否用来写(GGDL-2006多功能编程器)

网友:
对啊,能说一下编程器如何能解决在线刷写MPU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