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彩显救助!

楼主(2007-12-28):
飞利浦107B6开机十几秒后滴答响.
有声音后可以看到中间坚条的光栅向左右闪动.
G2电压开机为0V.有声音后为70V .R G B 为44V .G1无电压.
B+电压为172到173跳动.
没查到元件损坏.
以前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向遇到这类问题的朋友请教思路!
今天还遇到一台三星793MB彩显.高压帽打火严重.换了帽子,清洗过现在还是打火利害而且声音恐怖!!不能开机.请教好的解决办法!
解决办法

网友:
三星打火的好像很多,不好处理,并不是高压异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过管试过板没问题的!
以前遇到过的机子一般清洗一下或换个帽子就行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强的

网友:
我有好方法。如果你已经确定了是座的哪个部位打后火。但是高压包和管子又没有问题。那就这样做把。把管子和高压嘴的哪个部位用酒精擦干净。等凉干了。在管子的口周围涂上沥青。把高压嘴装上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吧? 涂沥青???
用固化硅像胶,灭弧剂等很好用.
我一般用的是HONG FA 7098 固化硅像胶
楼主的机没G1电压就先查G1吧, FBT引脚接一个二极管整流负170V左右, 经电阻接一个G1控制管..

网友:
如果管子打出了痕迹,绝缘就一定要做好处理,帽子也要换新的,可以用彩电的灭弧剂.
菲利普的你还是看看需焊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飞利浦机子还挺新的没有虚焊.我怀疑是FBT有问题,可手上没有
.G1已经现在有-60V的电压了.就在有滴答声音后.G2像是电压升不起来的样子.因为冷开机要过十几秒后会伴随滴答声才有70V的电压!
三星的机子管可能是打坏了吧
已经确定板子和包没有问题的.换过一个管试过

网友:
针对飞利浦的机器,就看LZ所说,思绪烦乱,很难给出思路。。。。。

网友:
查包上外围的一个开关二极管,换了试试,
查包上外围的一个开关二极管,换了试试,

网友:
飞利浦的机子今天已经修好了.是80V供电一个180欧的电阻变质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