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宝焊膏起到什么作用的?

楼主(2007-12-28):
助焊剂是让锡容易沾上去。那焊宝和焊膏的作用呢?还有松香水起的又是什么作用?

网友:
你所说的东西都是起助焊作用的,也就是化学的方法增加锡的活性。

网友:
我想它们的作用应该都一样的。降低溶点。自己观点!也不知对吗!

网友:
刚在网上找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发上出和大家分享

1、松香是助焊济,在焊锡中加入松香会使熔解了的锡容易与电路板中的铜箔粘合,从而避免出现虚焊。松香还可以保护焊锡不被氧化,增加焊锡流动性。
2、市面上有一种焊锡膏(有称焊油),是一种带有腐蚀性的东西,是用于工业的,不适合电子制作使用。“焊宝”,也是一种焊油,不带有腐蚀性,适合电子制作中作为助焊剂。
3、市场上还有种助焊剂是成品的,用桶装的,15元一桶。

网友:
我想在焊接IO时。一把好的恒温铬铁+好的锡丝+焊宝+洗板水。就已足够了。。。。。
不知大家有没有不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