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桌面后,重起。确定是板子的问题,接下来怎么修?

楼主(2007-12-28):
我今天修一个板,无牌的845,开始是不跑数。发现CMOS跳线电压才不到一伏,发现CMOS电路的两上二极管穿了一个,换了,跑数了。也进系统了。可是总是又出现了:进桌面后,一两分钟吧。就重起。有时候是蓝屏,重起的时候有时也蓝屏,还进不了系统,但多数能进桌面,但进桌面一两分钟就重起,最长时间一次也就五分钟,板上正常测试的点全测了,没发现问题。板上没有热的地方。

网友:
补充,此板上有个U口管理芯片,VIA6202,好像是,不会测,能不能是它的问题?

网友:
重新刷下BIOS呢?试试看下

网友:
此类故障是最不好搞的
不好给什么建议

网友:
测量一下各个工作电压是不是稳定 有没有杂波
滤波电容是否老化

其他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不稳定的主板本来就不怎么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