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15液晶,好像是屏的问题,高手帮忙!!

楼主(2007-12-28):
LG15液晶,使用本来很正常,就是因为屏有点脏用棉布沾水擦了一遍后,在通电使用发现屏的下1/3部分没有图象,全是彩色竖线,上部分图像正常,不知这种故障还能修否,高手指教!!!
求助

网友:
屏是不能用太多水擦的,要用液晶专用清洁剂,水是导电的,沾到屏边的信号线或扫描线(那些线比针尖还细),就会短路.

网友:
好像
就是屏的问题。换把。换了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