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

楼主(2007-12-28):
各位老大你们好我是一个新手
我想请教一下我有一块主板跑到A7就不走了
内存电压的正常是什么问题呢

A7论坛里有很多实例可供参考,搜索看看

网友:
电压正常,那时钟呢?管内存的是北桥。内存槽干净么?

网友:
时钟有没有啊,AD线有没有打过啊,短一条线都会跑不过内存的

网友:
估计北桥会有点问题。。。。。加焊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