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915ME-GL 诊断卡“00 -- ”,

楼主(2007-12-28):
技嘉8I915ME-GL,有时候出现能开机,无显示,诊断卡“00 -- ”,(PCI槽不插设备的时候,这现象比较少),在PCI槽上插设备,出现诊断卡“00 -- ”,的频率更高。
技嘉

网友:
CPU座虚啊,加焊或者用全封底座顶起来.
试试看啊

网友:
发现还有个现象,在出问题的时候,从主板上直接复位或关机再开,(不管是出故障或正常)始终一样,但如果重插电源的话,就比较容易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