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对电脑的具体影响

楼主(2007-12-28):
我的电脑在店里能开机,在家触发以后去没有任何反应。是不是和市电有关系?              目前我只知道 ——
市电电压过低或波动过大导 致电脑重起,或者死机,亦可 导 致CPU风扇转速过低,CPU散热保护机制启动锁死计算机以及显卡因电压过低而花屏或者显示器自动关闭,甚至可能使正在读写的硬盘产生坏到!不知道还有什么其它影响?欢迎大家补充讨论。

网友:
如果象你说的那样的话 我怀疑是电源的问题 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换一个好一点的电源就解决了 你可以试试

网友:
还会因为PG信号不稳定。电脑蓝屏死机。以前也碰过因为显卡供电不足。运行游戏就死机。

网友:
你的机箱在店里和在家里有什么不一样?比如是不是你家里的显示器是单接的电源?如果是的话,可能是电源功率不够,也很可能是市电的问题的。有的小区的电压总是偏低。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问题已经解决。是电压过低,在加上电源不好(功率 和宽幅都不够大)。不过市电对电脑还有什么具体影响,知道的补充下,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现在市面上买的很差的电源线(只有三四支小小的铜丝,很硬不知是不是铜丝作蕊)价格只2-3元的,我试过.和你问题一样.

网友:
谢谢张先生。。好资料。。又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
da当然有关了,电压不稳定是最坏事了

网友A:
我遇到这个问题!但是到最后不知道是怎么解决?
主机搬到卖电脑的地方没事,搬回家以后就开不开机!听朋友说!内寸条已经换了好几条了!换一条能用一个月左右吧!到最后换内寸也不起作用了? 真是奇怪!搬到卖电脑的地方就可以启动! 我开始也怀疑是电源!就拿一个长城300W的电源!替换还是不可以!测试到最后只能怀疑是主板的事了!还是华硕的板!

网友:
市电和机箱接地问题.我遇到过几次,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借个UPS试试,或是保护器1比1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这个问题!但是到最后不知道是怎么解决?
主机搬到卖电脑的地方没事,搬回家以后就开不开机!听朋友说!内寸条已经换了好几条了!换一条能用一个月左右吧!到最后换内寸也不起作用了? 真是奇怪!搬到卖电脑的地 ...

我的也是华硕的板

网友:
蓝屏,死机,自动重起,不启动,市电不稳会有好多怪现象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 一进系统就死机,放到店里又好好的, 搞了半大, 换了个电源解决了。

网友:
建议用万用表测试一下你家里的电压,零线为线的电压是否在220V的正负10%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