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12-29):
一块富士康K8T890主板,不小心撬脱了启动针上方的一排的前面一个小电阻和一个小电容,还有旁边的一个为D11的贴片二极管,但是开机和进系统没发现什么不正常。请问谁知道这3个部件是在主板哪里起作用的。为什么掉了也没不正常现象?谢谢高手解答!!

位置是在螺丝孔的旁边前面2个小小的元件和一个贴片管(D11)

网友:
估计没人看得清,你 的图片太小了。。。。

网友:
自己去拍个清楚的照片!
不要随随便便从网上弄个发上来!
还有,把脱落的地方用红色的圈出来!

网友:
谢谢 我重新传个比较清楚的图片上来了

网友:
那你看看你的硬盘灯是否还亮哦,那个应该是硬盘灯的二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