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主板上SDR内存和DDR内存使用问题----求助

楼主(2007-12-29):
有一块杂牌主板主板(P4X233+VT8233)上面有两根SDR内存插槽和两根DDR内存插槽。还有一长长的二选一跳线排。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跳线排是做什么用的?跳错会有什么不良影响?(这个跳线排可能与内存有关)。第一次看到两种内存的主板。

网友:
内存跳线,一般在跳线旁边有说明.如果不是你可以先接sd.跳线默认

网友:
先接SD的可能有点道理(3。3V的上成2。5V也没什么问题),跳过再试一次SD内存,或许能试出跳线的接法。

网友:
我已经看过了这种主板.但是刚开始时我插SD可以亮.DDR就不亮!~原来是没跳线!~

网友:
不能跳错,一般是供电电压选择跳线。
SD的电压是3.3V DDR的是2.5V
跳错可能烧内存。

网友:
楼主问的应该是上面的内存稳固电路跳线,网上的解释是:

在4组内存插槽的下面有一排很长的跳线组,叫做“ DDR内存稳固电路跳线组”,由两排针组成。当使用DDR内存时最好连接这两排针,方法同其他的跳线方法。如果不连接这两排针,有一部分DDR内存条不能正常工作,或者工作不稳定,经常出现死机,重新启动等情况。这种方法多在同时支持SDRAM和DDR内存的主板上见到,

网友:
不能同时使用吧?
好像是只能用SD或者DDR其中的一种吧,主板厂商在当时为了迎合SD与DDR并立的市场,做出了这种无奈的设计的,就像再早些的72线与168线并存一块板上一样。

网友:
那应该是内存的跳线,让你选择SD或DDR的,不能跳错的

网友:
供电电压选择跳线,上SD时电压跳成3.3V,上DDR时就跳成2.5v

网友:
对,这回我仔细看了看,是有说明(在北桥那里,离得较远),ALL ON是上DDR内存,同时将电压跳成2。5V,ALL OFF是上SDR内存,同时将电压跳成3。3V。这样就不难理解了。是很长一排跳线,可跳成通或断。非常感谢上面这些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