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有效。外接的不行。除了北桥还要查哪?

楼主(2007-12-29):
一块双敏的UI845GL板。修到这个地步不会修了:用集成显卡可以进系统,正常使用了。但外接显卡则进不了系统,除了北桥,还能怀疑哪?我没有换桥修桥的水平和条件。哎。正常测试的点全正常。

网友:
AGP的所有供电查一遍。
AD打一下。

网友:
郁闷!!!
我上次给人装台新电脑,也是同样故障,用集成的行,用外置的不行。最后因为客户坚持要这种外置显卡,哪我只有换块同价其它品牌的主板,OK。内置外置都都用了哈。
结论:产口都是新的,也都是好的,那只有一点:产品间不兼容造成的。
LZ不妨,用替换法试试。

网友:
845GL的主板,我就不明白了,你用的什么外接显卡?

网友:
估计是类似华擎的AGI接口那种AGP槽吧,走的PCI线路

上PCI显卡试试看LZ

网友:
的确是这个问题 ..845GL的板子.你把显卡插在哪里啊...

网友:
有集成显卡得主板用独立显卡好像是有问题有时候兼容性不好把要bios设置还有得要设置跳线

网友:
本身还有 带个8X的AGP槽啊。我换了三个显卡,全一样不行。

网友:
晕。
看看BIOS 里的设置有没有把外置AGP关了

网友:
AD线打了。内存的有一个是无穷大。可是它和外面的上拉电阻全不连啊。是不是断线了?这可怎么办背面没有线,这个脚。也不和电阻连,两个内存槽的这个脚全无穷大。还看不到线,槽压着呢。

网友:
845GL的那不是AGP槽,虽然长的一样,但是那个叫做ADD槽,插ADD卡的,
AGP数字显示扩展卡(ADD扩展卡)不是一个独立工作的设备,它必须与Intel Graphics Memory Controller Hub (GMCH)协同工作以提供高质量的数字信号输出。GMCH是CPU中的高度集成化图形处理单元。这样它所提供的多媒体引擎可提供高质量的2D、3D、视频和图形显示功能。它通过1.5v AGP接口提供外部图形处理引擎。当ADD扩展卡接入1.5V AGP接口,可提供数字信号输出功能。
  ADD卡包括采用全高板型设计的TMDS/TV ADD card(支援DVI/TV输出),及针对超薄PC采用半高板型设计的TMDS ADD card(DVI输出),见下图。845G/GL芯片组主板可通过这两张子卡直接连接液晶显示器,或是进行TV输出,对于商用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相当有吸引力的廉价解决方案。
  ADD卡的接口与AGP完全一样,这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不少的困惑的主要原因。在此,特别说明,采用Intel845G/GE(如:P8、P8/333)的主板上的AGP插槽,可以使用ADD卡,也可以插AGP显卡;但是采用845GL/GV芯片组的主板(如:P8L、P7BL、BA1/GV),只能用ADD卡,否则可能会烧毁主板。

网友:
路过,学习中,首先谢谢各位高手,老师们的点评

网友:
才听说过,原来我一直以为那就是AGP槽呢。感谢11楼的,学习了。呵。

网友:
按11楼的说法,我去网上查了下,确定是这样的。那么我的板子应该算是好的了,那个根本不是AGP槽,难怪插上显卡不行。

网友:
那个所谓的“AGP”是走PCI总线的。兼容性很差。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手啊!学习了。以前都是在BIOS设置里关闭集成的显卡,还没有遇到过楼主的情况。

网友:
有集成显卡得主板用独立显卡好像是有问题有时候兼容性不好把要bios设置还有得要设置跳线
有些主板外接显卡需要设置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