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

楼主(2007-12-29):
盘正主板8K9A7I(462U座)
故障:可通电、开不了机、PCI槽上侧49脚只有单行波(示波器测)测试卡通电走C5或00
CUP电路电压正常、假负载测得所有电压正常、U座洗过已排除接触不良故障。
内存电压正常(1.5、2.5、3.3)都有。PCI槽上面16脚有电压5V、下面16脚有振波(示波器测)
I/O换了、BIOS刷了。 南桥加热过排除空焊

各位高手帮帮忙想下

网友:
A15-RST测了么?有跳变么?内存打下阻值。

网友:
没有有跳变就差不多可以开机了
内存的阻值正常

网友:
搜索FF,按FF维修吧

网友:
PCI槽上侧49脚只有单行波(示波器测)测试卡通电走C5,个人感觉应该重点查内存方面,内存时钟,以及各数据排阻的阻值是否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