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课堂:损坏的电解电容样本

楼主(2007-12-29):
电解电容损坏可能有下面几种外观:
1。鼓顶:上面鼓顶可以明显看出来,如下面的图示;下面鼓起的话由于冷却时收缩造成电容松动。
2。漏夜:上面漏夜可以明显看出来,如下面的图示;下面漏夜往往主板上留下污渍,更换时要先彻底清理污渍。
3。干涸:外观上没有明显损坏迹象。由于电解液干涸,电容失去容量,输出电压变小电源纹波增大,往往造成难开机,不稳定等,严重的甚至无法开机。
4。爆炸:外观很明显,肯定要补换。

网友:
好东东

张老师辛苦了,这给我们这些初学者很大帮助,干涸的电解电容怎样用万用表量呀!

网友:
为什么铝质电解电容会爆浆呢?

  除了质量原因外,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电解电容的工作基理。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得知电解电容是以电解的方法形成氧化膜作为介质而制成的电容器。

  电解电容器的结构原理
  而铝质电解电容是以高纯度的铝当阳极,和以乙二醇、丙三醇、硼和氨水等物质所组成的糊状物当电解液,在电解液中发生化学反应,使铝表面产生一种极薄的氧化铝膜为介质而做成的电容器。

  由于铝介质可以做得很薄,因此可以大大减少体积,从而做成容量大体积小的电容器。但电解电容也有不少的缺憾,铝质电解电容价格低,但易受温度影响,准确度不高,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会逐渐失效,而且漏电流和介质损失大。另外,当外界环境因素发生变化时,会造成电解电容器性能上的老化。如果电解电容长期工作在高温高湿的状态下,会导致相关零件的使用寿命大大缩短。外界的电压波动较大也会使电解电容疲于奔命,到一定程度时,其安全性将被破坏,电解电容内部发生化学反应,电解液被气化而使电解电容内部压力增大,从而导致电容外壳变形,直至爆浆。

网友:
谢谢张老的细心指导
学习之
呵呵

网友:
张老师的  帖觉对是好帖。看好帖就要看张老师的帖。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视电解电容器容量大小,通常选用万用表的R×10、R×100、R×1K挡进行测试判断。红、黑表笔分别接电容器的负极(每次测试前,需将电容器放电),由表针的偏摆来判断电容器质量。若表针迅速向右摆起,然后慢慢向左退回原位,一般来说电容器是好的。如果表针摆起后不再回转,说明电容器已经击穿。如果表针摆起后逐渐退回到某一位置停位,则说明电容器已经漏电。如果表针摆不起来,说明电容器电解质已经干涸推失去容量。

网友:
买个电容表测量,比较准确,现在很多主板的电容因为容量的变小,性能变差,早成主板的不工作或者出现奇怪的问题也很多见,用用万用表测量电容不是很准!

网友:
虽然知道怎么测量电容器,但对电容器的工作原理还真的不知道,感谢张老师讲得这么详细

网友:
感谢张老师讲得这么详细

网友:
感谢张老师 我虽然知道怎样测电容的好坏可是不知道它里面的构造谢谢张老师给讲解的这么详细

网友:
难道冷也会把电容搞坏吗????不是太热才坏的吗?

网友:
哈哈,真是大开眼界呀。第四张图爆得很恐怖呀。感谢张先生提供的图文教程。

网友:
跟着张老师真是学了不少东西,先给你拜年早年吧,

网友(2008-01-29):
因为干涸的电解电容并不能在外观上看出来,而在路用万用表测量也很难识别。

所以我以为只能焊下作进一步的处理:单独测量,有问题替换。

谢谢张先生!

网友:
关于电解电容的好坏, ESR 值也相当重要, ESR值越低越好, 好的主板会用ESR值低的电容,维修经验中, ESR 变高也会造成电路故障, 所以市面上也有测ESR 值的仪器.

网友:
新手学习了  觉得有点道理  好多电容坏了都是可以用看的

网友:
张老师,我还有块主板上的电容鼓包呢,不过还在用

网友:
很好的教学材料,就是电容如果漏电不好判断!

网友:
感谢张先生,我就这样继续学下去。。。。。。

网友(2008-02-28):
只要发现电容外观有问题的就毫不犹豫的换新。

网友:
我是新手对我来说这个贴子有双方面的收获啊,太谢谢

网友:
受教。。张老师辛苦了。。希望我能每天进一步~!

网友:
张先生可以出本书了,买的人不会少。资料真的不错,很详细

网友:
谢谢楼主!又学到了一些知识!!顶一下!

网友:
支持个不犯罪吧????
感谢楼主提供学习的机会!!!!

网友:
哦电容也这么多问题啊呵呵我看就看不顺眼的就换换换呵呵
哦电容也这么多问题啊呵呵我看就看不顺眼的就换换换呵呵错杀一千不放一个啊呵呵

网友:
跟着张老师真是学了不少东西,
正想早一天能学会主板的维修啊

网友:
图文并茂,非常直观,很适合初学者学习

网友:
张老师辛苦了,这给我们这些初学者很大帮助,干涸的电解电容怎样用万用表量呀!

网友:
换主板电容 换了不少 和张老师的图差不多

网友(2008-03-31):
对我们初学者太有帮助了!谢谢张老师!

网友:
真是学了不少东西
:D :D

网友:
谢谢!!!!一个新手跟张老师学了很多!!呵`

网友:
感谢张老的精心讲解。。。。非常感谢。又长学问了。。。

网友:
我原来只知道电脑会漏液和鼓包,没想到还有干枯的呀,嘿嘿,谢谢张老师哦

网友:
刚开始修主板时就是换这种电容的多,非常容易上手!

网友:
噢,原来我的机器运行不稳定,可能也是电容的原因,因为这些电容看上去都鼓起来了!

网友:
学习了!好知识啊!努力学习中!

网友:
谢谢张老师各各位朋友的讲解,新手学习中。。。。。

网友(2008-04-30):
非常 的直观啊!!!张先生辛苦了哈,谢谢谢谢诶

网友:
电容爆炸,电容鼓包的原因
电容爆炸,电容鼓包的原因大多数都是电压升高引起的,更换时应先测量主板供电压或与电容相关的前级电路

网友(2008-07-25):
原理图片看不清呀

网友:
又要从头开始学起了

网友:
张老师讲解比较经典,不过我用的方法跟15楼的一样,我用数字万用表,有时测电容用放电法感觉不太直观,我指的是用数字表测,一般都是拆下来挨个用电容表测,比较麻烦,下回用指针表感受一下,好的方法要大力推广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