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ATX电源 型号是BS-2000

楼主(2007-12-29):
开不起电,绿线有5伏电压,但短接绿线和地线风扇不转请教各位师兄分析一下
电源

网友:
这种现象的开关电源往往低压端有短路,查后级的半桥整流管,另外注意电源的电容是否有鼓包现象。
[
]

网友:
后级的半桥整流管一般再什么位置哦?电源的电容没有鼓包现象,我查过

网友:
在电源出线边上的散热板上。

网友:
在第二块散热板上,准确测量要把整个散热板和管子一起拆下来量.